[求助] Sigma-Delta ADC采样率、OSR、时钟频率和转换时间的关系?

楼主(2023-09-11):
假如采样率1M S/s,OSR=100,时钟频率如何确定?完成一次转换的时间是多少?

网友A:
时钟100M,完成一次转换需要1us,当然信号稳定建立时间需要知道你内部数字滤波器的群延迟时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100M,完成一次转换需要1us,当然信号稳定建立时间需要知道你内部数字滤波器的群延迟时间是多少。
...

感谢您的回答。
还有个疑问是:论文说Sigma-Delta ADC是用时间换取精度,是因为每次转化需要OSR*时钟周期时间吗?
我看Sigma-Delta ADC采样率基本都是K S/s级别的,请问是什么限制了它采样率的提升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
还有个疑问是:论文说Sigma-Delta ADC是用时间换取精度,是因为每次转化需要OSR*时钟周期 ...

就是你说的问题啊,时间换精度。

奈氏ADC能做到时钟是信号带宽的2-3倍即可,100MHz的时钟至少采样40MHz的信号没问题。放到sigma-delta就只能采500kHz的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说的问题啊,时间换精度。

多谢,初学对这些概念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