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管子参数sim和m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3-09-11):
在调用器件的时候m=1或者是sim=1的时候都能能调出来数量不为1的管子,想请教一下大家这种情况是对的吗,sim和m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关于数量不为1的管子,请问你对数量不为1的管子的理解是怎样的,能否show一下版图的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数量不为1的管子,请问你对数量不为1的管子的理解是怎样的,能否show一下版图的截图。 ...

版图是这样的,PM22SIM=1,但是在版图调出来时就是4个

网友B:
搜一下陈卫霖,男朋友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一下陈卫霖,男朋友就有了。

不好好上班,又跑论坛里面来黑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图是这样的,PM22SIM=1,但是在版图调出来时就是4个

Q一下电路的管子属性看看对不对,可能是电路的管子属性没能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Q一下电路的管子属性看看对不对,可能是电路的管子属性没能正常显示。

...

谢谢,已经解决了,就是电路那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