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希望论坛里的前辈指点一下,这个电路输出端的CL贡献零点吗

楼主(2023-09-11):
这个电路的输出端的CL贡献零点吗,还有我的传输函数这么算是否正确?希望论坛里的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看零点的定义就好了,零点会使得传输函数为0,即输出为0 你这个电容串联电阻很明显不会使得输出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零点的定义就好了,零点会使得传输函数为0,即输出为0 你这个电容串联电阻很明显不会使得输出为0 ...

谢谢,习惯性用节点的RC值去估算零极点,忘了零极点的本质,一语惊醒梦中人

网友B:
你电容都当电感算了,当然算不出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容都当电感算了,当然算不出零点

对的,是我算错了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