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编译后报错

楼主(2023-09-11):
vcs脚本:
vcs -full64 +libext+.v +libext_.vg \
    -Mupdate -Marchive \
    -timescale=1ns/1ps +v2k -R +delay_mode_zero +notimingcheck $novas_args \
    -l sim.log \
    -f sim_filelist

编译完成

编译完成

这种报错信息是因为指令错误还是因为工具有问题?

网友A:
http://www.taodudu.cc/news/show-4757443.html?action=onClick   可能是代码位置放的不对,放到了windows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taodudu.cc/news/show-4757443.html?action=onClick   可能是代码位置放的不对,放到了windows ...

因为一直没研究出结果所以没回复,不好意思,仿真中断确实跟代码位置有关系,同时还因为没有安装c++。
现在问题解决,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