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 virtuoso中从schematic中通过Launch->layout XL生成版图出现错误如下

楼主(2023-09-11):
新人学生小白,如题,在通过原理图生成layout时,报出图error1的错误,网上查询试过在CIW-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中attach对应库,但还是没用,仍然会报这个错误,然后如图二,生成layout后自动导入器件,可以正常显示且可以与原理图选中对应,但连接关系无法对应,且走线net无法显示,请问大佬们怎么解决 问题出在哪里

通过原理图生成版图时报的错误

通过原理图生成版图时报的错误

生成版图后器件可以正常显示且可以与原理图对应 但连接关系不会对应且不会显示飞线net ...

生成版图后器件可以正常显示且可以与原理图对应 但连接关系不会对应且不会显示飞线net ...

网友A:
第一个错,是你layout的library 没有attach工艺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错,是你layout的library 没有attach工艺库

我通过CIW-TOOLS-Attach 这里添加了对应的工艺库了 但是还是会报这个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通过CIW-TOOLS-Attach 这里添加了对应的工艺库了 但是还是会报这个错误

添加了对应的工艺库,表述有点模糊再加上打马赛克的设计库,很难去帮你判断是否正确完成了attach。
你新建的设计库,在新建的时候没有attach好工艺库,那么在XL的时候会报错。
去CIW下的Technology file manager里面重新绑定设计库与工艺库的关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通过CIW-TOOLS-Attach 这里添加了对应的工艺库了 但是还是会报这个错误

这个是谁家的工艺库我没有用过啊

网友:
1.重新attach试试->没解决的话看看pdk'安装有没有问题跟推荐使用软件版本有没有关系->自己改tf group约束组那就风险比较大了

网友(2023-11-01):
楼主第二个错误解决了吗,我跟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