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前辈一起分析一下这个偏置电路吗?产生的Vb1,Vb2供很多MOS使用,从而提供偏置电流。

楼主(2023-09-11):
我想问一下左边的电阻以及右下角的电流镜+PNP+电阻的作用是啥?

网友:
电阻重新摆一下,应该是调vdsat用的,多半是带隙

网友:
这样的1:N形式的PNP应该是带隙基准,拉扎维书上有详细介绍,左边的电阻应该是调整Vdsat

网友:
就是个带隙,你把左边的电阻和MOS管放到最右边这条支路上放一排就看出来了

楼主:
看出来了  谢谢

网友:
你在反向吗?  線接的很难懂

网友:
这器件摆放和线连的也太难受了...

楼主:
明白了  摆的确实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