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工艺库怎么添加金属层?

楼主(2023-09-11):
问题是这样的,我现在用的工艺金属最高是4层,就是在版图界面只能画到第四层,但是查了官网资料,这个工艺是4或6层金属的工艺,但是我找不到第五层和第六层金属在哪里,pdk文档里面也写了有6层金属,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网友:
重新安装PDK 试试

网友:
重新安装pdk

网友A:
重新安装,不是网上说几层就几层,同一个工艺根据不同的需求会有不同的配置,可以配置不同的顶层金属,如果确定需要6作为顶层,那就重新配,四层肯定是配置的时候选择了4作为顶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不是网上说几层就几层,同一个工艺根据不同的需求会有不同的配置,可以配置不同的顶层金属,如果 ...

是的,我解决了,我在一个文件里面修改代码,重启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