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Innovus 20.1进行post-route优化时崩溃

楼主(2023-09-11):
我在用Innovus进行数字电路PR的时候,在进行到布线后优化的时候,软件崩溃了,不管是用GUI中的ECO >> Optimize Design还是用命令行timeDesign -postRoute,都是如此,报错信息如下,请问各位大佬,这个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啊?

Innovus进行布线后优化时的崩溃信息

Innovus进行布线后优化时的崩溃信息

网友A:
悄悄的说,换21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悄悄的说,换21版的~~

这个是因为Innovus版本太老产生的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因为Innovus版本太老产生的问题吗

是因为invs 20 特别容易cr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invs 20 特别容易crash

我之前还装了一个Innovus 18,也是到post-route优化的时候崩溃,报的是同样的错,所以是21版之前的Innovus都很容易崩溃吗

网友:
18 应该蛮稳定的。。。这样的话需要检查tech file 的chain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