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网表生成的参数与电路图的参数不对应,但是进行lvs验证显示笑脸

楼主(2023-09-11):
电路图中的器件参数数量为1,layout版图生成的器件个数为4,生成的cdl网表同样显示该器件的个数为4.进行lvs验证后显示笑脸,想知道:
1.该版图是否是有问题的
2.电路图器件参数与网表不一致这个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原理图参数没有刷新,看着显示是一个,其实是四个,你这原理图是不是从别的地方转化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参数没有刷新,看着显示是一个,其实是四个,你这原理图是不是从别的地方转化来的? ...

原理图参数应该怎么刷新呢

网友:
ciw中file点refresh,更新

网友B:
喊电路重新调symble,或者刷一下pdk,电路都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喊电路重新调symble,或者刷一下pdk,电路都懂

那个symble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