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data之后器件上出现的小圆点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23-09-11):
如题

网友A:
没看懂问题

网友:
有和原理图没有匹配的东西

网友:
CAS (check again source)

网友B:
你打开annotation Browser 就看到CAS这边有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打开annotation Browser 就看到CAS这边有提示

感谢大佬,把这个眼睛关掉就不会显示小圆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问题

电路有更新,然后我updata之后,版图的器件右下角会有个小圆点。打开annotation Browser 看到CAS,把里面的highlight state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说明对应了,如果是个叉说明你电路和版图这个对不上没有xl关系,就要检查版图这个器件是不是错误的,或者电路刷新了

网友C:
请问annotation Browser在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annotation Browser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