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icense问题的请教

楼主(2023-09-11):
如下图,在跑公司培训项目脚本的时候遇到了这个license的错误,man了这条error信息给出的描述也很简洁,并没有指出原因。由于刚接触不久,所以想请问各位有经验的前辈帮忙看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错误?防止图片不清晰,下面我用文字版描述一下终端里的信息,先谢谢各位了
**ERRORIMPLIC-11):Unable to validate license feature(s). After a few attempts the application will wait indefinitely until the license become available.

网友:
是不是.bashrc里的license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