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信号 分压?

楼主(2023-09-11):
前置条件,图中nmos管是高压管,led3电压最高可达60v,vdd2电压是ldo输出电压5v,这个IN_N输出电压是怎么看的,是多少伏特?后续分析这个电压是去比较器做比较使用。

网友A:
你这里的IN_N输出要求的精度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的IN_N输出要求的精度高吗?

还没有分析出来。。不是很清楚高不高。请问这样是怎么分压的老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分析出来。。不是很清楚高不高。请问这样是怎么分压的老哥

电阻分压,然后考虑LDMOS的Ron,分压出IN_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然后考虑LDMOS的Ron,分压出IN_N

与他比较的IN_P是2.12V,假设led3=8.8v,我需要怎么调节能使得IN_N达到翻转条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与他比较的IN_P是2.12V,假设led3=8.8v,我需要怎么调节能使得IN_N达到翻转条件呢
...

IN_N=(R2*led3)/(R1+R2+Ron)
R1和R2是MOS管上面和下面的电阻,所以你可以调节管子,使得Ron的占比小,输出就近似是led3的电阻分压;

网友B:
该电路有两种状态:
1. 当led3电压较低时,mos管在线性区,这时候mos管充当一个小电阻;输出电压IN_N=Vled3*R2/(R1+Ron+R2)
2. 当led3电压很高时,mos管在饱和区(因为它不允许源级电压继续升高,导致大的vds),这时候输出电压被钳位在
5V-Vth左右(假设vod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电路有两种状态:
1. 当led3电压较低时,mos管在线性区,这时候mos管充当一个小电阻;输出电压IN_N=Vled3 ...

谢谢谢谢,您说的跟仿真的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电路有两种状态:
1. 当led3电压较低时,mos管在线性区,这时候mos管充当一个小电阻;输出电压IN_N=Vled3 ...

想再咨询您一下,这里用的电阻应该是中阻还是高阻值电阻,已知整体芯片的功耗是4.5mA。中阻方块电阻450Ω,高阻2.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