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 AMS怎么配置spectre XPS

楼主(2023-09-11):
之前使用Liberate AMS一直是用spectre APS跑,但XPS一直没有成功。有几个问题:

1. XPS是否只能在dynamic mode下用,也就是必须有tb才可以?
2. 我在tcl脚本中配置如下:
    set_var fastsim_cmd_option "+xps +spice -64 -format fsdb +mt=4 +errpreset=literal +lqt 0"
    set_var extsim_cmd_option "+xps +spice -64 +lqt 0"

    char_ams -partsim xps -charsim xps -partthread 2 -charthread 10

但报错,无法仿真,请教下各位如何配置呢??

网友A(2024-02-03):
楼主问一下两个问题
(1)APS和XPS的仿真有什么区别呢,我没有看懂介绍中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
(2)你使用的是脚本还是liberate的GUI操作呢,我现在使用的是GUI的操作不知道怎么佩值XPS的内容,我加入这个设置有关XPS的命令,但是实际运行的时候生成的脚本中好像还是没有改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一下两个问题
(1)APS和XPS的仿真有什么区别呢,我没有看懂介绍中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
(2)你使用的 ...

本来是因为XPS可能会更快一些,但我没配置成功,依然用APS。

我是用脚本不用GU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