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全差分运放如何仿真增益

楼主(2023-09-11):
请问仿真一级全差分运放增益,这个testbench和ADE设置如何修改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 Loop Stability Analysis仿真步骤.pdf (1.55 MB, 下载次数: 63 )

网友A:
屏幕截图 2023-09-12  类似于这种,输入加共模和差模,输出db20(vout1-vout2)

网友:
CSDN上有运放的仿真教程,可以看一下

楼主:
谢谢 开环的也可以这样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这种,输入加共模和差模,输出db20(vout1-vout2)

请问直接用db20(vout1-vout2)这个表达式算,不再分子上比上输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直接用db20(vout1-vout2)这个表达式算,不再分子上比上输入了吗?

因为设置的差模为1,所以不用比上输入,如果差模为1.2,就要比上输入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