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atch.sh出现错误

楼主(2023-09-11):
纯小白,在安装Innovus时,InstallScape安装后,crack用 ./1patch.sh  /opt/cadence/INNOVUS201

一直提示warn sfk文件,有没有大神说说怎么回事呀,卡住很久了

网友A:
权限,用root去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权限,用root去执行

是用root去执行的,还是有错误

楼主:
加上-ecc也报错

之前试过

楼主:
之前也有试过root后,使用--ecc

但还是不行

网友:
应该都是权限的问题,包括被Crack的软件是否可读写,以及你的sfk本身是否有exec属性。

网友:
1patch uses the sfk program to  patch the other programs, it is obviously that sfk cannot patch itself. No worry.

网友:
引用 网友B:
1path uses the sfk program to  patch the other programs, it is obviously that sfk cannot patch itsel ...

网友:
一个个全是瞎几把乱说
这很明显,1patch会在当前目录下解压出来.ocad的文件夹,这个文件夹本来就不用patch,因为和你的软件没有半毛钱关系,所以这些warning也可以不用管

网友(2023-10-17):
你这是自己patch自己了,把1patch移出工具目录后再1patch toold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