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修复“在eco修hold时引起的setup异常违例”

楼主(2023-09-12):
如题,在eco fix hold时,因为局部绕线资源紧张,导致靠近endpoint附近的delay cell 绕线net过长,出现“绕圈圈”现象。请问应该如何解决这些异常vio path???
1、考虑到因为局部density较高,绕线资源紧张。那么我是否可以 add partial_placementBlockage,并 'refinePlace -eco true'来降低局部density???

或者说,这种方法会生效吗? 在route后添加的 partial placementBlockage能否起到作用??

另外,还有其他解决方法吗?
请大佬解答

网友:
手工吧,花时间,肯定能解决 ~~~
实在不行,版本回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