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佬解释一下提取的pex.netlist如何解读

楼主(2023-09-12):
关于后仿真提取的pex.netlist,想请问大佬们帮忙解读一下这个网表,这写的各项是什么呢?新手入门,求教!

网友:
电阻的正端、负端接的线名,电阻类型,电阻值,电阻宽、长

网友A:
以第一行为例:
XXI3\/RR12\@2:电阻的instancName;其中反斜杠“\”是为了转义,比如“\/”其实就是将斜杠“/”转义为普通字符,否则会被误读为除法;\@2 大概应该表示并联(应该是并联吧?)的第二跟电阻
( N_****_pos N_****_neg):电阻的正端和负端所接的线网netName
行尾的“\”:续航符
RPDIFFU:电阻的类型,由工艺Model所定义
r=3422.02:提取出来的电阻值
w=1e-06:电阻宽度
l=2.51e-05:电阻长度
misfactor=1:其他参数,比如此处的misfactor应该是model所定义的mismatch flag
//x=** //y=**:spectre netlist跟大多数编程语言一样,双斜杠“//”表示注释,此处应该是提取器标出的该电阻在版图上的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第一行为例:
XXI3\/RR12\@2:电阻的instancName;其中反斜杠“\”是为了转义,比如“\/”其实就是将斜 ...

谢谢您,您讲解的很清楚,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