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与layoutXL的设置问题

楼主(2023-09-12):
请教各位一个环境配置的问题:
画版图的时候发现部分功能的设置只在layoutXL界面中才有(比如:自动打孔的边界设置;绘制path时候的auto tap layer等等)。我把这些设置改变后保存在cdsenv文件中,在XL中能生效,但是在layout中依旧无效。而且cdsenv文件中写入的设置项开头都是layout而不是layoutXL,所以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在layout中不起作用,求大佬们解惑。

网友:
......这跟设置有啥关系,这就是xl的功能,普通layout就是什么功能都没有,只有layoutxl才能用这些功能,layout就是以前纯画版图的,没有智能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