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2019 打开“open_visualizer”报错

楼主(2023-09-12):
tessent 2019 打开“open_visualizer”报错,求大神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不知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我这边找过eda工程师来看过,说是服务器没法把gui映射到你的主机屏幕上,我试过用老版本就可以打开,这个问题处于待解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找过eda工程师来看过,说是服务器没法把gui映射到你的主机屏幕上,我试过用老版本就可以打开,这个问 ...

这个是无法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