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L怎么调用已经画好的数字模块?

楼主(2023-09-12):
使用XL时,调出来的数字模块都是单个的管子,而不是已经画好的模块。
比如说反相器,明明已经画好了,但是每次XL调用时,还是出来一个P管和一个N管,这种情况需要怎么解决?

网友A:
把schematic view 和layout view放到同一个cell名里面

网友B:
CPH里改一下

网友C:
envSetVal("layoutXL" "lxUseLibList" 'string "Layout Lib")     ;;Defaults layoutXL mapping Lib

加到virtuoso的启动环境变量里面去,会自动search Layout Lib与原理图名字匹配的layout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schematic view 和layout view放到同一个cell名里面

我们电路库和版图库必须是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H里改一下

这个是在哪里?

网友:
把你要调用的苦加载到Launch——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 Editing——Physical library list里面,注意库与库中间有空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在哪里?

Launch-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在哪里?

左上角Launch里有个选项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

楼主:
已经弄好了,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envSetVal("layoutXL" "lxUseLibList" 'string "Layout Lib")     ;;Defaults layoutXL mapping Lib

加到v ...

大佬  这个语句是不是敲错了?string那个地方的 ’ 会造成语法识别错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  这个语句是不是敲错了?string那个地方的 ’ 会造成语法识别错误吧? ...

不会,我一直在用,我这是复制粘贴的,没手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我一直在用,我这是复制粘贴的,没手敲了。

好的  我再研究一下  我这里一直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