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以在LDO输出串联多个CMOS二极管到地来避免overshoot吗?

楼主(2023-09-12):
思路:overshoot过高时diode 导通,钳位输出电压。

直观上想起来感觉是挺简单的一种方式,不知道实操性如何?有什么风险?能不能这么干?

网友:
感觉挺好的,就是有点治标不治本的错觉。
1)如果Overshoot使二极管导通,然后功率管过多的输出电流往地流走了,使得overshoot峰值降低,会不会使反馈到EA的反馈电压变化降低,然后功率管栅极反馈得到的电压变化降低,然后使反馈速度变慢,从而导致过冲的一个响应稳定时间变慢呢?
2)如果这个Overshoot不大,那么这个二极管什么时候导通呢,正常工作时会不会存在输出到地的漏电?

网友:
感觉没什么用。MOS二极管的I-V曲线不够陡峭,而且很难控制钳位电压

网友:
二极管在不同PVT下,电压波动很大,无法准确钳位吧

网友A:
分立器件有稳压二极管。

网友:
我们有用这种电路 用来代替稳压二极管   应用场合 电源加电阻 和多颗ic 电源串联的场合  就是个clamp 电路  不然电源也拉不下去

网友:
用zener好一点啊,很常用啊,也可以帮忙ESD。OTA input pair用PMOS更好一点,再或者就加点AC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立器件有稳压二极管。

只考虑片上,这种做法是否可行,是否有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