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EAD 的问题

楼主(2023-09-12):
请问在Layout EAD中这几个文件是什么作用,使用的时候是不是要设置很多个才能跑全R C EM这些数据

网友A(2024-03-04):
同问,这方面的资料很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这方面的资料很少啊

目前跑通了一点一些,但是不是全部,可以使用但是感觉数据不是很准确,EM的不知道怎么搞出来,可能是我缺少某个关键文件,我可以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这方面的资料很少啊

首先要生成eadtechfile:用qrctechfile来生成,用这个命令
EadModeGen -protected_process -threads n -multi_cpu n qrcTechFile
–multi_cpu n 指的是 cpu 线程,线程越多生成速度越快。然后回车生成 eadTechFile 文件。

这个生成好了就可以按照操作步骤走了,但是这个里面只有cap 模型,没得em模型

网友B:
em得用.ict文件,再把各种setup设置好,跑出来后再用Voltus Fi XL查看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要生成eadtechfile:用qrctechfile来生成,用这个命令
EadModeGen -protected_process -threads n -m ...

试了下,没有这个命令

是在terminal端输入还是ciw ?
能分享下flow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下,没有这个命令

是在terminal端输入还是ciw ?

你要先source环境,在terminal输入

就可以了,这个生成比较耗时,你cpu性能好的话也要跑几天才可以

跑完了就是这个样就会生成这个edaTechFile
然后你查看这个的信息,可以看到没得em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得用.ict文件,再把各种setup设置好,跑出来后再用Voltus Fi XL查看结果

这也是个方法,我们目前就是用的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