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第一次仿gain-boosting,主运放开环增益是80db

楼主(2023-09-12):
我加上Boost之后相位裕度只有30多了,一顿乱操作之后,相位裕度变成了20多,啊啊啊。是不是应该把boost的增益下调啊,不懂,求助QAQ  屏幕截图 2023-09-12

网友A:
看起来相位裕度是61°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相位裕度是61°

哦哦看错了,确实只有二十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看错了,确实只有二十几

是的,相位裕度很差

网友:
你的gainboost子OP的输入共模和输出共模,要符合主op不带子op时的工作点。

网友B:
肯定啊,你加了boost后增益变大了不少,如果你的主次极点位置都没有太大变化,那你的0dB 带宽肯定向高频移动了,这样你的相位裕度肯定就低了,你这需要补偿,要么把住极点再往原点推,要么把次极点往高频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啊,你加了boost后增益变大了不少,如果你的主次极点位置都没有太大变化,那你的0dB 带宽肯定向高频移 ...

加boost前后,只要boost的带宽设置合理,理论来说主运放的gbw是不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boost前后,只要boost的带宽设置合理,理论来说主运放的gbw是不变的

你可以试试用理想运放做个boost,试验你的这个“理论来说”,看看所谓的带宽设置合适需要是什么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用理想运放做个boost,试验你的这个“理论来说”,看看所谓的带宽设置合适需要是什么带宽。
...

收到,Boost的增益应该不影响主运放的次极点位置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收到,Boost的增益应该不影响主运放的次极点位置吧

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用VCVS就可以做一个主极点可调的理想运放,然后你就把它接到你的主运放上。看看会不会有影响。推导功底不好的时候,直接试试是最直观的。又不是 考试,是做项目,看一下就知道了。不用一直问的,相信自己看到的或者自己推导的,都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用VCVS就可以做一个主极点可调的理想运放,然后你就把它接到你的主运放上。看看会 ...

好的,谢谢佬,收获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