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版图问题

楼主(2023-09-12):
之前我整体电路中的电容存在问题,调了半天无法解决,于是重新建了只有电容电路图及版图,跑LVS还是有与之前 类似的问题,大家看看这怎么解决 ?

网友A:
你的金属直接横着走吗?直接短路了。你找找上下板在连吧

网友:
接法错了

楼主:
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金属直接横着走吗?直接短路了。你找找上下板在连吧

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

你先弄明白器件版图再说吧!

网友B:
验证提示版图没有电容器件,现在就做个单个smybol不用接,版图也是不用接,先试试为什么不识别器件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验证提示版图没有电容器件,现在就做个单个smybol不用接,版图也是不用接,先试试为什么不识别器件再说 ...

单独一个没问题,但是两个并联就出问题了

网友:
你先看看你的cdl吧,为什么电路图看着是一个XC0,source确报XC0<0:8> 9个啊?

网友:
极板连接就行

网友:
MIM应该都是parallel plate capacitor,为什么你的电容全都是fi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