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undry提供的.ircx格式的工艺文件怎么转成EMX能用的.proc衬底文件?

楼主(2023-09-12):
目前了解到的有两种方法:
1:需要cadence提供一个parser程序,但是这个需要成为cadence的客户才能申请提供,个人获取不了;(不是正版vendor不会提供)
2:根据工艺文件自己写.proc衬底文件,没有一个参照标准,误差可能比较大。
有人能提供一个parser或者其他办法吗?

网友A:
如果是先进工艺的话,就老老实实花钱吧。如果是.13工艺那种的。看着guideline是可以写出来的,印象中论坛有人分享过类似的经验。因为那个时候的工艺参数文件没加密。先进工艺.ircx里面很多参数都加密了。你也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先进工艺的话,就老老实实花钱吧。如果是.13工艺那种的。看着guideline是可以写出来的,印象中论坛有 ...

不知道谁有parser提供,可以酬谢

网友B:
我也写过tsmc28nm的proc文件,但是感觉不太准,可以交流一下吗

楼主(2023-10-13):
引用 网友B:
我也写过tsmc28nm的proc文件,但是感觉不太准,可以交流一下吗

可以尝试一下calibre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