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平衡passive mixer中,开关管的栅级偏置怎么确定呢?还有漏级需不需要偏压呢?

楼主(2023-09-12):
(图片)

楼主:
这个开关管如何开关呢,不是太能理解,尤其是这个“开”状态

楼主:
另外这个管子的初步尺寸怎么去确定呢,因为也没有有源混频那种电流指标去参考,所以不知道怎么确定

网友A:
相当于采样电路的开关,有LO信号的时候,应该立刻开启。所以理论上偏置电压应该使得开关管处于临界点,即Vgs=Vth。至于尺寸,应该保证Ron和负载电容的阻抗比起来足够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采样电路的开关,有LO信号的时候,应该立刻开启。所以理论上偏置电压应该使得开关管处于临界点,即Vg ...

是的,这两天看了一些文献,也是和您说的一致,感谢感谢,开关管的尺寸现对而言还是要取大一些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采样电路的开关,有LO信号的时候,应该立刻开启。所以理论上偏置电压应该使得开关管处于临界点,即Vg ...

还有就是开关管的漏端是不需要偏压的吧,passive mixer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开关管的漏端是不需要偏压的吧,passive mixer的话

一端有电压,另外一侧一般是电容负载。
RX里面还有电流形式的passive mixer,但也是一侧隔直,另外一侧有电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两天看了一些文献,也是和您说的一致,感谢感谢,开关管的尺寸现对而言还是要取大一些对吧 ...

太大的话,LO驱动电路的功耗会很大。选一个尺寸,使得转换增益可以接受就行,然后扫描偏置电压,检查对OIP3和噪声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大的话,LO驱动电路的功耗会很大。选一个尺寸,使得转换增益可以接受就行,然后扫描偏置电压,检查对OI ...

lo驱动电路指的是前级buffer或者前级电路吗?

网友:
Vg多少取决于你设计的导通电阻,ds需要还是不需要取决于你前后级模块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