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相关指令或者脚本可以抓到congestion严重的module之下的多pin cell?

楼主(2023-09-12):
给所有的多pincell加padding的话,担心会撑爆面积,而且也没必要,所以打算给部分的多pincell 添加inst padding来缓解congestion,我这个思路有问题吗?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把module下面的cell全部抓出来,看看哪cell pin 数量大于5的,全部加上padd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module下面的cell全部抓出来,看看哪cell pin 数量大于5的,全部加上padding

具体用什么指令呢?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个工具

楼主:
我已经写好啦相关脚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写好啦相关脚本

方便分享一下脚本嘛

楼主:
可以,但是这里怎么发不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