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快速将器件摆放好?

楼主(2023-09-12):
在面对一个模块里,刚调出的全部器件,比较多,比较密集的情况下,如何快速的将器件摆放好呢?

在先不考虑匹配的情况下。
我是新人,在面对密密麻麻的器件时,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A:
单纯从学习技术的角度来看的话,先不追求速度,先从简单模块开始。

网友:
熟悉电路,分轻重,清楚连接关系,pin的位置,信号走向等

网友B:
先明确模块的出pin位置,然后定关键器件的位置,其他的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从学习技术的角度来看的话,先不追求速度,先从简单模块开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明确模块的出pin位置,然后定关键器件的位置,其他的就差不多了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