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ift+k

楼主(2023-09-12):
抱歉,打扰各位,之前SHIFT+K是可以直接测量折线的线长,请问这个操作在工具栏哪里?

网友A:
默认shift k是清除ruler。。。你之前用的是谁写的脚本吧,然后绑定shift k键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shift k是清除ruler。。。你之前用的是谁写的脚本吧,然后绑定shift k键位了 ...

是这样的

网友B:
以前51量尺的时候按着shift就可以拐弯了,现在61.7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不知道哪里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51量尺的时候按着shift就可以拐弯了,现在61.7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不知道哪里可以设置? ...

正是我想问的

网友(2023-10-13):
引用 楼主:
正是我想问的

6.18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