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移相器版图联合仿真问题

楼主(2023-09-12):
在SPDT+LC组成的移相器设计时版图和原理图联合仿真遇到一个现象,微带线(MS)长度增加(不管是上下两路MS分别增加还是两路汇合后的MS增加),电路相移量会出现巨大的正负变化,长度增长变化出现的频率越低,(原理图仿真一切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大神能解答一下,哪方面的寄生参数造成的?

网友A:
你现在显示的相位曲线发生了相反翻转吧。m1,m2的值差不多是-40多,跳变后的值 310多度,如果不考虑相位翻转,这个值基本上是连续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显示的相位曲线发生了相反翻转吧。m1,m2的值差不多是-40多,跳变后的值 310多度,如果不考虑相位翻转 ...

我就是想明白相位跳变的原因,因为相位跳变的频率在设计电路的工作频率内。

网友A:
相位并没有跳变,只是软件显示处理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的PS的结果是怎么来的,但是一般进行相位运算的时候,你最好加上unwrap()函数,
比如:
ps = unwrap(phase(S21_state1)) - unwrap(phase(S21_state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并没有跳变,只是软件显示处理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的PS的结果是怎么来的,但是一般进行相位运算的时候 ...

我就是用这个 PS=phase(S(S21_state1))-phase(S(S21_state0)) 方程算的,用了您说的函数后,相移量确实不在跳变。十分感谢!但是具体机理您有推荐的资料可以让我具体了解一下机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并没有跳变,只是软件显示处理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的PS的结果是怎么来的,但是一般进行相位运算的时候 ...

感谢!确实没有了跳变,matlab信号处理也有相应的函数。

网友A:
phase 函数输出的结果是在 -180到180之间,那么两个phase的结果相减,那么结果应该在-360到360之间。

unwrap函数是"去除相位的不连续性“, 也就是保持相位的连续性, unwrap(phase())的结果,从第一个点开始一直是线性变化的,不再超过-180或者+180进行相位翻转。
你可以单独画一下 phase(S21_state1) 和unwrap(phase(S21_state1)) 比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ase 函数输出的结果是在 -180到180之间,那么两个phase的结果相减,那么结果应该在-360到360之间。

unwr ...

谢谢您的耐心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