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管耐压的问题

楼主(2023-09-12):
RT, 工艺库的的io mos管类型有诸如nch_18_mac,nch_18ud15_mac,nch_18ud12_mac各种类型,想知道这些类型的管子,耐压都是按1.8V算吗?还是分别是1.8V,1.5V和1.2V?

网友:
DS分别算,因为最小沟道长变化;GOX一样,都是1.8,因为工艺其实一样。

网友:
看手册啊 手册上会写明管子的安全工作区

网友:
还是看手册最准确

网友:
Gate 1.8v
Mos Vds 管子
Ud 低于
Od= over driver 会大于 1.8v
具体看工艺库

网友:
18ud15, 18ud12分别指AVDD最高到1.5v 和1.2V。当然可以超过10%,再高的话仿真出现warning,就要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