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B总线/ram数据问题

楼主(2023-09-12):
就是在验证的时候,总是会出现有些配置的寄存器,我们需要用apb总线把寄存器写到DUT中去?apb或者其他总线的作用就是为了把配置的寄存器值写到DUT寄存器中吗?那我们的产生的激励数据用啥去写进去呢?

网友:
APB VIP了解一下,要不然自己模拟APB时序呀。APB/AHB/AXI都可以实现配置寄存器的作用,就算不用这些总线也可以呀,就看你的设计架构是如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