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LC谐振电路仿真是这种结果

楼主(2023-09-12):
老师们,你们知道为什么曲线输出是这样没有变化吗

楼主:
给了一个冲激响应

网友A:
换其他信号源试试。信号源参数注意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其他信号源试试。信号源参数注意设置。

源感觉没问题,tran仿真的结果是对的,是在我的预期频率下振荡,但就是ac仿真按道理来说在4GHz处有一个peak

网友:
你给了一个时域的波形激励,仿真看的的AC仿真结果,要看AC你再信号源里面把AC信号加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源感觉没问题,tran仿真的结果是对的,是在我的预期频率下振荡,但就是ac仿真按道理来说在4GHz处有一个pe ...

我印象中51中vsource不支持ac仿真,我用vsin仿的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印象中51中vsource不支持ac仿真,我用vsin仿的ac。

谢谢大佬,我用的是vpwl,一开始没加ac信号,后来加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用vdc或者vsource,mag给1,仿真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