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在wgl里面加入一个新的free-run的clock

楼主(2023-09-13):
求助,大家

背景:
     ac测试,内部的时钟有点问题,时钟要从外部 PA1 IO输入了, 也留了这个备用的口。
     本来是打算让测试工程师直接从机台上配置,在PA1口输入50Mhz的时钟,但是反馈针板有冲突,机台无法配置。

问题:
     所以只能在wgl里面加一个50Mhz的free-run的时钟, default scan clock 10Mhz。
     麻烦问问高手,有没有办法在wgl里面加入这个50Mhz的free-run的时钟?

网友A:
是要直接在WGL文件里加时钟吗?在机台配置时钟与反馈针板有冲突,在向量里配置时钟也是需要从外部PA1 IO输入时钟,这种处理方式是可以让时钟进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直接在WGL文件里加时钟吗?在机台配置时钟与反馈针板有冲突,在向量里配置时钟也是需要从外部PA1 IO输 ...

是的,wgl里面加。 不知道能加不?   向量配置的时候我不太懂, 我理解这个时候就用wgl描述给这个机台加,就没有什么资源冲突了。

网友:
https://zhuanlan.zhihu.com/p/137602479,wgl文件格式我不是很清楚,但是理论上可以修改文件内容加。.v后缀的testbench里面可以修改代码加。如果你要加时钟最好的方式还是在出向量的时候加时钟,重新出的向量仿真过了再用在机台上。
主要这个反馈针板有冲突是指什么,这个需要跟硬件设计师和板卡产商确定,如果在向量里加了时钟能不能达到目的,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wgl里面加。 不知道能加不?   向量配置的时候我不太懂, 我理解这个时候就用wgl描述给这个机台加 ...

你看看知乎上那段代码,应该好加,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