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vs问题

楼主(2023-09-13):
innovus吐出网表和gds用calibre做lvs,rule设置里LVS COMPARE CASE NO时能过,设置成YES反而过不了了,就很奇怪,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正常情况设置成YES通过才能踏实一些吧。求大神帮帮忙,本人小白一枚。

网友:
LVS 部分可以看下

lvs 部分重点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部分可以看下

嗯,你好,我看了下,我这个确实是需要区分大小写,所以需要把LVS COMPARE CASE 打成YES,但就是这样,过不了lvs

网友:
看一下哪些case不match, 应该不难找到原因吧

网友:
这种情景下,你看看你的吐出来的power name是不是有大小写区分,导致识别不到真正的power;一般情况下数字和模拟对接起来会有这种定义power设计习惯的不统一,产生问题

楼主:
已解决,工艺文件的std cell大小写和rule里的大小写不一样,导致识别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