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宝子们,学习skill三天的小白求助如何用skill画xfmr线圈

楼主(2023-09-13):
最近在看版图这块的知识

了解到了skill语言
想试着做一个电感线圈
用skill,我目前在网上找资料找到了via的实现脚本
然后自己在CIW里敲出来了
然后又找了个skill实现八边形的脚本,也敲出来了
但是后面就不知道怎么弄了,线圈中间是镂空的,这个 咋整啊,两层线圈
唉,新手学习skill好难。
目前只能实现简单多边形创建,via的pcell脚本还在钻研是怎么实现的,内容有点多
有大佬指导一下吗,想实现电感线圈的pcell用skill,如果有更简单的方法,也希望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用图形做pcell多好 用skill不是开倒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图形做pcell多好 用skill不是开倒车吗

不会,学了三天,虽然知道图形应该会简单一点,但是网上的图形教程太少了,skill比较多,所以考虑用skill。

网友B:
可以给你推荐我之前做正八边形电感的两个方法:第一,你用脚本生成出来的八边形实际上就是八个点的坐标,你要知道你的线宽是多少,间距是多少,然后再用脚本生另外八个点的坐标,这是按照你之前设计的八个点进行同比例放大或者所小的,刚好同一个内接圆的圆心,而这两个八边形的各个边的间距就是你线宽的间距,然后做第三个八边形,依次把这些八边形连接成"蚊香”。这些需要你进行计算,具有一些基础的计算机语言编写的水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给你推荐我之前做正八边形电感的两个方法:第一,你用脚本生成出来的八边形实际上就是八个点的坐标,你 ...

对,按八个点的坐标生成的八边形,然后你说的这个方法我试着研究一下,目前我在看那种循环的方形电感脚本代码,想从中找到些许方法。但是八边形电感需要交叉,然后圈数多了之后会有多个交叉,我感觉目前的难点应该在这。

网友B:
第二种办法:用数学的方法来画,简单来讲就是直接在版图上进行绕线,如何确定正八边形的顶点才是难点,我建议作辅助线,首先确定起点,以正交和左右斜45度角的交点作为你path线的起始点,然后你使用辅助线的线宽作为你绕线的间距,你自身画线的宽度作为你电感线圈的宽度,来进行逐个描点,当你描完一轮后,确立了初始的八边形位置时,沿着你最后一个点的方向延长到你第二轮辅助线的起点,你要确保第二轮绕线的线宽的pitch正好是你需要电感里外之间的间距,然后依次绕第二圈和第三圈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种办法:用数学的方法来画,简单来讲就是直接在版图上进行绕线,如何确定正八边形的顶点才是难点,我建 ...

感谢,目前我想的是把八边形的中心点定在原点,这样就是一个左右或者上下对称的一个结构,找坐标应该会方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种办法:用数学的方法来画,简单来讲就是直接在版图上进行绕线,如何确定正八边形的顶点才是难点,我建 ...

但是我想做的是一个PCell,是可以编辑线宽/间距/圈数的一个标准单元,可能会更难一点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目前我想的是把八边形的中心点定在原点,这样就是一个左右或者上下对称的一个结构,找坐标应该会方 ...

两种方法都可以做,而且中心点都不会变的,看你适合用哪一种,第二种绕线作辅助线的方式最简单直接,你在图纸上用尺子想想怎么作辅助线才能画出正八边形,只要直角和45°角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看你咋绕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想做的是一个PCell,是可以编辑线宽/间距/圈数的一个标准单元,可能会更难一点感觉
...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画时间去学习skill语言或者Pcell,时间上根本不够的,你可以用常规的一些工具来完成,不需要懂skill语言,你只需要确定正八边形的八个顶点,然后等比例放缩,需要一个计算公式的,用C语言也能实现,只需要你生成的那八个点就行了。最简单的还是用数学的方法来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画时间去学习skill语言或者Pcell,时间上根本不够的,你可以用常规的一些工具来完成, ...

好的,谢谢大哥,我试着用你的方法试试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