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来讨论下,到底哪个地脏?

楼主(2023-09-13):
模拟地和数字地到底哪个脏一点?有敏感模块不知道往哪里接地,电路说无所谓,问了数字说不要接数字地,毛刺多;老大说接数字地,晕了。先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
个人理解几个标准:模拟是干啥的,静态的还是动态的,功耗多大?
数字的频率多少?通常状况下,数字的逻辑门翻转过程中会有瞬间大电流,因此地会有更多的干扰,模拟的模块一般都是低频的。引入的干扰相对小。实在敏感的模块,从地PAD单独拉一条地线。不然接模拟地。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电路无所谓,老大说模拟,楼上说单独拉,建议:听老大的

网友A:
详细分析这个问题,您遇到的是你认为的这个模块是敏感模块,您去咨询了电路的意见,也咨询了版图老大的意见,电路的无所谓,可能代表的是这个“敏感模块”在版图里的寄生及信号线干扰串扰等的影响不会对他的设计造成很大的影响。在版图老大眼中,这个您认为的“敏感模块”他以前遇到过多次,都是遵守这样一个原则,模拟模块接模拟地,数字模块接数字地,电路highlight的模块才需要单独处理。所以您拿着这个“敏感模块”时他分析后follow了以上的原则。对于您的选择,更多的应当遵守领导的想法,对于“敏感模块”的理解则可以更多的去请教电路,问清楚为什么无所谓,这个模块的敏感真的是不重要么。为什么不重要。是不是自己对“敏感模块”的认知有问题,或者这个“敏感模块”真的就是不敏感

网友B:
相对的,都脏,处理还是建议像这些需要干净电源地的单独从pad扯,实在没空间,那么就听老大的吧,谁负责听谁的,建议提一下就行了

网友C:
电路说无所谓;数字说不要接数字地;老大说接模拟地。这三个意见不是已经有交集了吗?还有什么纠结的?如果非要较真,那就单独拉一个地。

网友:
数字地更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说无所谓;数字说不要接数字地;老大说接模拟地。这三个意见不是已经有交集了吗?还有什么纠结的?如果 ...

是我打错了,老大说要接数字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对的,都脏,处理还是建议像这些需要干净电源地的单独从pad扯,实在没空间,那么就听老大的吧,谁负责听 ...

都是从PAD单独拉,只是说接模拟域还是数字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分析这个问题,您遇到的是你认为的这个模块是敏感模块,您去咨询了电路的意见,也咨询了版图老大的意见 ...

您说得很对,但我要说是我打错了,老大说该敏感模块要接数字地。

网友D:
都脏,这个敏感模块如果是模拟那就接模拟地(别在当层接,去顶层或者基板接最好),如果是数字模块就接数字地,别把模拟和数字串在一起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得很对,但我要说是我打错了,老大说该敏感模块要接数字地。

好的,那么关于老大认为的敏感模块接数字地的情况,建议你做个记录,高亮出来这个决定是老大做的,你照做就行,这个模块是数字的就接数字地没什么毛病,是模拟的接数字地,锅也是做决定的背,跟执行没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脏,这个敏感模块如果是模拟那就接模拟地(别在当层接,去顶层或者基板接最好),如果是数字模块就接数字 ...

我也是这么想的,当然要一对一对应,可是老大有别的考虑,所以不太明白了。

网友:
肯定听领导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当然要一对一对应,可是老大有别的考虑,所以不太明白了。

...

你为啥不都问问,问问电路,既然是敏感电路,为啥要“无所谓”,问问数字到底是怕敏感模块影响数字还是数字影响敏感模块,问问你老大,原因是什么,是根据以前经验判断还是有特殊理由。甚至很多时候你问的问题,他们可能根本没意识到严重性,到后面你就算不背锅,也多半要被训,而且要提升自己的能力,肯定不能就这样似是而非就完了,肯定有空就要去问,问到明白为止,我不信他不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