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是什么电路,上电复位还是耐压保护类

楼主(2023-09-13):
大神看下这是什么电路,是耐压保护类电路吗还是上电复位输出一个低电平

网友:
中间是一个斯密特触发器,应该是功能性的;ESD保护类的,不会搞这么复杂。

网友:
斯密特触发器 ,
, 斯密特触发器gate 输入没串电阻?
这有接到 PAD?

网友:
看起来像检测vdd 电压的   por一般会有电容

楼主:
感觉可能是tv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