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延时芯片输出管脚被下拉

楼主(2023-09-13):
设计一款延时自动开机电路,使用的延时芯片PIN1脚是开漏输出,发现不接后端就会正常延时输出VDD(VDD是4.2V),然后接入后面三极管(带电阻或者不带电阻)基极,都会造成延时芯片1脚输出被下拉到1.8V,很奇怪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跪求大佬解答~

补充:图片R0931实际是贴的;然后我不贴Q0903是延时输出正常4.2V,后端仅贴Q0903,马上被下拉到1.9V。

楼主:
和厂家沟通,发现是后端三极管B端电阻分压,但是不影响功能,若担心电压过低无法正常通断三极管,可以改变电阻阻值,强shang

网友A:
在rat_l和三极管之间接一个超大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三极管用MOS管就没这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rat_l和三极管之间接一个超大电阻就可以了

哎,参考设计都归档提供给客户使用了,而且也生产贴片回来使用了,再加电阻只能看后面有机会要不要改版的时候修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三极管用MOS管就没这问题了吧

哎,参考设计都归档提供给客户使用了,而且也生产贴片回来使用了,再加电阻只能看后面有机会要不要改版的时候修改下。而且选用的延时芯片是OD输出,只能说改上拉电阻阻值是最简洁的方法,保证电路设计功能正常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参考设计都归档提供给客户使用了,而且也生产贴片回来使用了,再加电阻只能看后面有机会要不要改版的 ...

只改大电阻不一定有效吧,三极管基极电流对这里的压降也会有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改大电阻不一定有效吧,三极管基极电流对这里的压降也会有影响吧。

是的  毕竟芯片是OD输出 没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