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tkey版图问题

楼主(2023-09-13):
做SPICE模型所以需要搞个TESEKEY流片测试(器件连接四个PAD做测试),第一次画没什么经验求助下各位大神。

主要关于怎么画PAD事情,有几个疑问。

1、做探针测试的话是不是可以直接使用PDK提供的TOP_WB_PAD还是自己画到TM层就行,对ALPA\PA\MD层没什么概念(SMIC工艺)。

2、然后就是 是不是每一金属层(比如M1-M6)都做PAD然后通过VIA连上去就行,如下图:

网友:
建议用fab 提供的PAD,直接画Metal 是没有用的。 对ALPA/PA/MD 没有概念就看一看design rule 里面的介绍。

网友:
关于TESTKEY,它的PAD的使用及PAD间距,PAD数量这些都有是详细的要求的,例如间距是60um,数量是20个,20个横排或者做两排。(做特殊的也行,但是最好是按照手头有的探针卡来)PAD调用PDK里面的PAD,本质确实是每一层金属逐级向上到顶层金属及开窗,但是要注意做好SLOT,直接调用是最方便的,没有的话也可以自己做,参考设计规则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