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数模混合仿真

楼主(2023-09-13):
楼主准备仿真芯片的TOP,为了仿真简单一些,就用functional来写芯片的输入,但是写好了之后编译不成功,仿真也跑不了,请问是环境的问题吗?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晰,无法作答呀

网友A:
工具没装吧, incisive

网友B:
看看有没有语法问题,有的话他只说不行不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没装吧, incisive

incisive倒是安装了,VerilogA写出来是可以运行的,但是functional写出来的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没有语法问题,有的话他只说不行不报错

我什么代码都没有写,空的functional都会报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incisive倒是安装了,VerilogA写出来是可以运行的,但是functional写出来的就不行了
...

verilogA又不是用incisive运行的,而是用spice仿真器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verilogA又不是用incisive运行的,而是用spice仿真器运行的

但是我无论什么内容,点了这个之后,都会报错

网友:
之前用过AMS去数模混合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