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alog floating node check

楼主(2023-09-13):
各位大神您好:

我在設計電路時,有floating node 的問題,造成IC回來漏電,

想請問類比電路有什麼可以抓到floating node check的工具呢?

跪謝各位大神告知一下。拜託拜託。

P.S.是電路設計"電性上"的floating node,就是某個時間因mos關閉,所造成的問題。

     和GDS實體上是沒有關係的。

网友:
DC仿真时,弹出来的日志就会说吧?floating node的DC工作点就不对吧?

网友:
finesim  or hsim or mentor afs
有会说no dc path
但你说应该 动态下某时间hi-Z  ?

Hsim  hspice finesim 都有 CCK , circuit check  可能要想如何去抓 floating
但没用过这类cck
Check the ".out" and ".conn"files regularly.

Symopsys CircuitCheck Reference
Manual , circuit check  TCL check static mos gate .

Spectre
HighImpedance Node Check Overview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dence_blogs_8/b/cic/posts/spectre-tech-tips-spectre-high-impedance-node-check-overview

楼主:
感謝大神的指導,跪謝跪謝~~

网友:
maestro自带有check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