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ART数据方向判断

楼主(2023-09-13):
通过逻辑分析仪抓取了uart数据线上的数据,现在如何判断波特率,以及数据是哪一方发出的,即哪边是发生哪边是接收?

网友(2024-02-25):
UART是分TX和RX的,LA用2个通道分别抓2根线的信号
通讯两端的TXT和RX是交叉接线的,TX是发送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