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用运放的BGR,运放已经给了偏置电流,BGR还需要启动电路吗

楼主(2023-09-13):
各位大佬,如图,基于运放的BGR,我的运放没有利用BGR产生的电流镜进行偏置,这种现有鸡后有蛋问题,一定是需要启动电路来确定工作点的。

但是我的运放内部已经设计好偏置电流的结构,运放的输出足以拉低M1和M2的栅端,使得电流可以注入到BJT管子中,是不是外部BGR结构这样就不需要启动电路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利用上边的方法仿真发现只有一个交点,但是没有增加启动电路呢 ...

你的仿真没问题,表明你现在电路存在一个稳定解,能够让你的电路正常工作不发生偏移。
但是这个仿真是个理想仿真,因为仿真中完全没有一点offset体现,所以没法排除之前说的理论上存在的原点稳定解。
原点稳定解:运放两输入均为0,运放由于offset原因输出为高,PMOS通路关断,导致运放输入仍保持为0,bandgap稳定不工作。
所以我们一定需要一个启动电路,来保证我们的电路能够脱离这个理论上存在的原点稳定解。
一切为了电路可靠性服务。

网友B:
这个电路需要启动电路。运放输入都是零时,由于随机offset的存在,运放有输出高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需要启动电路。运放输入都是零时,由于随机offset的存在,运放有输出高的可能性。 ...

感谢回复,抱歉没有介绍amp的结构。我的AMP使用的是pmos输入对管的两级运放,即使共模输入为0的时候,运放也是可以正常输出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抱歉没有介绍amp的结构。我的AMP使用的是pmos输入对管的两级运放,即使共模输入为0的时候,运 ...

随机offset可正可负
虽然你的输入共模相等,但是加上这个offset后,你的差分输入是正是负就不清楚了
而运放的输出VOUT=A*(VIP-VIN)  是由差分输入决定的,所以输出值是多少你也决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机offset可正可负
虽然你的输入共模相等,但是加上这个offset后,你的差分输入是正是负就不清楚了
而运 ...

哦哦 感谢 我的运放输出大约为(1/2*VDD),通过调节电流源和第二级放大管的rout大致相等,使VOUT输出大致处于(1/2*VD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 感谢 我的运放输出大约为(1/2*VDD),通过调节电流源和第二级放大管的rout大致相等,使VOUT输出大 ...

不用过于强调你的共模输入输出,运放实际工作是看差模,共模只是提供偏置点,范围定好就行。
单端输出运放的输出电压大小只跟输入差分值和运放增益有关,其输出共模点在环路中没有意义。
差分输出运放看输出共模点才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过于强调你的共模输入输出,运放实际工作是看差模,共模只是提供偏置点,范围定好就行。
单端输出运放 ...

感谢大佬 学习了

楼主:
我根据文献提供的方法,进行了简并点扫描,只有一个过零点,并且和VBGR的输出一样。这种测试方法靠谱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根据文献提供的方法,进行了简并点扫描,只有一个过零点,并且和VBGR的输出一样。这种测试方法靠谱吗?
...

你电路中的vref是电流源拉出去单独偏置产生的,在vref上加电压源测电流没有意义,这个测试方法对你的vref测试寻找简并点不合适。
bandgap简并点查找参考以下链接:
bandgap简并点疑惑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路中的vref是电流源拉出去单独偏置产生的,在vref上加电压源测电流没有意义,这个测试方法对你的vref ...

好的 谢谢大佬 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加一个简单的启动电路吧。

启动电路往p点、N点,amp的输出点,这三个点,那个点注入电流比较好呢?
往amp的输出点注入电流,会不会影响这个点的电位呢??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大佬 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加一个简单的启动电路吧。

启动电路往p点、N点,amp的输出点,这三个点 ...

启动电路参考各类经典结构,书上全都有。
运放简并点仿真有个参考的帖子,上个回答中有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路参考各类经典结构,书上全都有。
运放简并点仿真有个参考的帖子,上个回答中有链接。 ...

大佬,我利用上边的方法仿真发现只有一个交点,但是没有增加启动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仿真没问题,表明你现在电路存在一个稳定解,能够让你的电路正常工作不发生偏移。
但是这个仿真是个 ...

是的 大佬, 刚刚跑了全工艺角的tran,确实有一个工艺不能启动,然后增加启动电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