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 EM ,sign off

楼主(2023-09-13):
请问前辈们,1. 在什么情况下芯片需要跑SI 和 EM呢?  2. 我看工厂给我的signoff文里面没有写道transition 和 cap 的建议值,只有一些derate。 我该如何确定的transiont 和cap 呢?

网友A:
1. 一般都要跑。哪些情况可以不跑:设计简单,可靠性要求不高,较大的工艺节点,性能不高,认为“流片->测试->改进->流片”比“分析->流片->测试”更划算
2. 文档没写的话通常就是按库里的约束signoff即可,可以按经验加严一些,例如是 max_transition = min(T/3, max-lib-transition), 最好问一下found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一般都要跑。哪些情况可以不跑:设计简单,可靠性要求不高,较大的工艺节点,性能不高,认为“流片->测 ...

感谢您的回复,第一点明白了,第二点 关于看库里最大的transiton 我是不是搜索关键直接去找? 最后面那个公式意思是,选择周期的三分之一或者最大库的trans 作为max_tran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一般都要跑。哪些情况可以不跑:设计简单,可靠性要求不高,较大的工艺节点,性能不高,认为“流片->测 ...

另外再请教您一个问题,power analysis  和rail analyisi 区别具体是在哪里? 不是特别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再请教您一个问题,power analysis  和rail analyisi 区别具体是在哪里? 不是特别明白

...

power analysis也就是计算power,通常是针对某些工作场景的波形

rail analyisis看名字就是评估pg network是否牢靠,也就是电源网络到每个点的等效电阻不能太大。其实关心的也不是等效电阻的绝对值,而是静态IR drop, 这样的话也要计算power,但直接设置一个max power保证此时也满足静态IR drop就可以了

max transition的T是时钟周期,max-lib-transition指的就是库里面的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 analysis也就是计算power,通常是针对某些工作场景的波形

rail analyisis看名字就是评估pg networ ...

明白了 多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