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皮尔斯结构的晶振起振问题!!!

楼主(2023-09-13):
各位大佬我搭了一个简单的皮尔斯结构的起振电路
晶体参数如图一,标称频率应为50M,这个我跑ac验证过
电路结构如图二
反相器gm ro如图三 四

我根据图五公式(完整文档贴在附件里面)计算出最小跨导因该是满足起振条件的 但是就是起振不了,求求各位大佬帮忙啊!!!

帮我找一找是哪一步出了问题

图五

图五

图四

图四

图三

图三

图二

图二

图一

图一

最佳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pss仿真怎么设置呀

先试试吧

网友A:
跑的什么仿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的什么仿真啊

瞬态 tran 最大步长10n

网友A:
引用 楼主:
瞬态 tran 最大步长10n

跑tran要给初始条件,要不跑一下ps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tran要给初始条件,要不跑一下pss试试

pss仿真怎么设置呀

楼主:
好的已经在开始跑了节点我就选的反向器的输入输出  输入为正 输出为负

楼主:
好的 那个OSC节点+ -是反相器的输入输出吧?

楼主:
跑完了 大佬结果怎么看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跑完了 大佬结果怎么看呀?

tstab分析 直接选择OSC的节点就行。pss分析,功能很多,比如可以查看谐波频率,就可以显示出一次谐波,也就是这个OSC的谐振点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tab分析 直接选择OSC的节点就行。pss分析,功能很多,比如可以查看谐波频率,就可以显示出一次谐波,也 ...

嗯嗯 看到了 这个波形是说明在震荡吗? 振荡频率我看了一下是OK的 但是看不到起振过程呢 而且会振到超过电源电压

网友B:
在tran option里面仿真方式选traponly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tran option里面仿真方式选traponly呢

嗯嗯  解决了 起振了

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个仿真方式和精度问题
第二个就是 电路一开始设计也有问题 跑环路看到谐振频率时相位确实小于0了 但是增益也小于0了

楼主:
各位大佬我再问一下,virtuoso里相位噪声怎么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