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8可以不用安装直接把设置好的文件在服务器上用吗

楼主(2023-09-13):
IC618可以不用安装直接把设置好的文件在服务器上用吗,就是一些已经安装好的文件,copy一下,然后放到另外一台服务器上,设置一下,就可以直接用来跑仿真了,有这样操作的吗?谢谢

网友:
可以,不过仿真可能要用spectre才行。

网友A:
这样copy可以运行的先决条件是你的服务器与当初安装软件的机器的CPU是二进制兼容的(binary compatible),那么编译出来的东西也就一样了,所以可以直接拷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copy可以运行的先决条件是你的服务器与当初安装软件的机器的CPU是二进制兼容的(binary compatible), ...

CPU二进制兼容,指的是都是32位CPU或者都是64位CPU这样的吗?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tar打包,cp,然后解包。server的系统最好是工具厂家声明支持的(如rhel,suse)

网友:
两台机器环境一致(系统版本等),依赖包完整,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