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简并点扫描,只有一个过零点,这种测试方法靠谱吗?

楼主(2023-09-13):
如图所示,我根据文献提供的方法,进行了简并点扫描,只有一个过零点,并且和VBGR的输出一样。但是我没有给BGR提供启动电路。这种测试方法靠谱吗?

网友:
不靠谱。一次仿真只会给你一个结果,多次仿真也许会给你多个结果。

网友A:
自己的理解:如果操作正确的话,这种扫描方法是只能扫描到除了0和VDD状态以外的简并点的。也就是说电路脱离了0工作状态情况下,在电路内有各种电流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情况,各个点的电位不是正常的工作电位,但是也能稳定下来。所以图片中按照楼主,目前结果是在各路都有电流的情况下,是不存在错误的工作点的,但是还要考虑高阻节点电压为0或者VDD的状态。
有一些帖子讲启动电路的作用,可以看到和这里仿真情况下的简并点的区别。
https://bbs.eetop.cn/thread-889862-1-1.html
https://bbs.eetop.cn/thread-313913-1-1.html
https://bbs.eetop.cn/thread-47319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理解:如果操作正确的话,这种扫描方法是只能扫描到除了0和VDD状态以外的简并点的。也就是说电路脱离 ...

感谢  我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看看,学习一下

我今天看到你发的另外一个帖子了,那个帖子里也有一个人贴了一个仿真简并点的详细过程信息,那个帖子里的解释我觉得是正确的!感觉可以帮助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看到你发的另外一个帖子了,那个帖子里也有一个人贴了一个仿真简并点的详细过程信息,那个帖子里的 ...

是的  还好有这么一个论坛能够学习交流  也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