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调色面板什么都没有了。

楼主(2023-09-13):
为什么我调色面板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A:
都被你关掉了啊

对空白区域,右键

有时间要把软件所有的菜单,都去摸一遍。
能右键的地方,去右键看看。
每个菜单都打开看看选项,哪怕记住一些英文描述,以后遇到问题,也能突然想到尝试的方向。

不能按照培训班的思路去做事。不然很快就到天花板。

楼主(2023-11-15):
引用 网友A:
都被你关掉了啊

对空白区域,右键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dow-Assistant-Palette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