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工作原理?三极管做输入对管?

楼主(2023-09-13):
想问问大家,这个ldo的工作原理是啥样的,在此处三极管要使用高β值的三极管。并且听导师说这个ldo温度特性比较好。

楼主:
C:\Users\Kayle.xuan\Pictures\Screenshots\1694608738053

网友:
是不是Vbe1+R1*(Vbe2-Vbe3)/R4=Vldo,R3应该是一个二阶温度补偿?好像和Brokaw论文里的补偿电阻很像。

网友A:
还有ldo不是应该能直接驱动负载的嘛?楼主这个是带隙基准吧?

网友B:
带隙结构的LDO,这一级前面估计没有带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隙结构的LDO,这一级前面估计没有带隙

是的,请问大佬可以简单说说原理是咋工作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ldo不是应该能直接驱动负载的嘛?楼主这个是带隙基准吧?

谢谢答主,还有这个三极管β值用的很大,有450。所以计算的时候好像要把基极电流算进去还是啥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请问大佬可以简单说说原理是咋工作的吗

Vb6才是真正带隙输出,VLDO是buffer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6才是真正带隙输出,VLDO是buffer输出

vldo是5v输出,给后边带隙,adc模块供电的。vb6应该就是反馈输出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vldo是5v输出,给后边带隙,adc模块供电的。vb6应该就是反馈输出吧

是的,M1电流等于M2电流等于△VBE/R4。这个电路你的偏置怎么做的,微电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M1电流等于M2电流等于△VBE/R4。这个电路你的偏置怎么做的,微电流源?
...

对的就是微电流源,只有几v,加在高压管栅极上

网友C:
以下是本新手猜测,我也不造是不是这样,希望有大佬指点。
Q2和Q3由于尺寸不同,会在R4上产生值为ΔVBE的正温度系数电压,Q3的Vbe为pn节电压(负温度系数),所以b6点电压为正负电压的叠加,调节R3和R4可以使b6近似零温度。零温度b6电压作为LDO的基准电压即可实现低温漂的VLDO。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下是本新手猜测,我也不造是不是这样,希望有大佬指点。
Q2和Q3由于尺寸不同,会在R4上产生值为ΔVBE的正 ...

老哥想问问这个反馈是正反馈吗?可以讲讲ldo变化,如何影响功率管栅极电压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想问问这个反馈是正反馈吗?可以讲讲ldo变化,如何影响功率管栅极电压的吗?
...

这里就是个负反馈吧,
VLDO上升,b6分压上升,
由于R4存在,Q3的集电极也上升,
相应地,M5栅极也上升,
因此VGS减小,IDS减小,最终VLDO下降形成负反馈。
正向波动被负反馈抵消,系统趋于稳定

网友D:
请问Q1上面接的什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Q1上面接的什么电路

q1上边什么都没有接,就是反馈回来的b6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q1上边什么都没有接,就是反馈回来的b6电压

那M3,M4的偏置哪里来呢,我的直觉感受是Q1上面还有两个管子,对应着Q2上面的两个管子,其中产生偏置电压提供给M3,M4。
如果Q1上面什么都没有,那么右侧两个电阻的电流就不相同,那么分压也会更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M3,M4的偏置哪里来呢,我的直觉感受是Q1上面还有两个管子,对应着Q2上面的两个管子,其中产生偏置电压 ...

m3和m4是别的地方给的,可以保证这俩高压管导通的